没有画过4层板,内层走线,这样走对不对~

楼主(2011-11-03):
6 P; T7 Z& ]$ {1 Z大家看看啊~内层走线只为增大电流,这样2个内层0.5oz,一个bottom 1.5oz,然后阻焊开窗糖锡,3.5mm线宽,都是过DC5V的安全距离应该可以不考虑了吧~这样一条线走15A有没虾米问题哇~~

网友:
参考下EDA365实验室里面的载流计算工具吧

楼主:
工具。。。计算需要600mil~我才ABB设备里面走4层每层3mm线宽~标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