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ltium designer s9时,为什么我画了限制布线区的,但是元件还是在限制布线区外面

楼主(2011-11-03):
在用altium designer s9时,从原理图转成PCB时,为什么我画了限制布线区框框的,但是放置的元件还是都是在框框外面的?

网友A:
啥意思???元件是你用手擺擺在你的KEEPOUT線以內的啊。你哪能要求機器比人還智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元件是你用手擺擺在你的KEEPOUT線以內的啊。你哪能要求機器比人還智能呢。

那有时候很多元件的,也要这么移进去的啊

网友A:
是啊。兄弟。。做LAYOUT是個個力氣活啊。。不過你可以自動布局。但是自動的不行啊。還是得自己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兄弟。。做LAYOUT是個個力氣活啊。。不過你可以自動布局。但是自動的不行啊。還是得自己來。

是的啊,顺便问下啊,那个布线时怎么从底层切换到顶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啊,顺便问下啊,那个布线时怎么从底层切换到顶层

走线时按下小键盘上的“*”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时按下小键盘上的“*”键即可

笔记本呢

网友:
shift+ctrl+老鼠中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呢

自己定制快捷键,菜单栏DXP——用户自定义,如下图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时候很多元件的,也要这么移进去的啊

你可以全选元件后,按下“I”键,选择矩形区内部排列(L),然后鼠标左键按照你的布线区拉出一个矩形,那些元件就全部移动到那个矩形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