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软硬结合板的吗?

楼主(2011-11-03):
rigid & flex PCB有人做过吗?聊聊。

网友A:
柔性PCB?
只记得mini 0.2mm /0.2mm 不能有硬直角,必须用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性PCB?
只记得mini 0.2mm /0.2mm 不能有硬直角,必须用圆弧。

你说的对,是要圆弧走线, 走线4mil/4mil,都可以做。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板子gerber怎么出啊?和一般的PCB出gerber有啥区别吗?

网友A:
没区别 说明清楚哪里是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 说明清楚哪里是柔性的

我还想问问,就是柔性的部分也需要把trace拉出来,是吗?
还有叠构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网友:
这样的厂家不好找吧

楼主:
听说这个技术已经挺成熟的,应该好多板厂都可以做吧, SCC可以做。

网友B:
  1.深入刚板1MM区域(此区域最好和加工厂商沟通)内不允许有过孔及直角/斜角(圆弧可以)
  2.柔板处的铜皮是采用网格还是实铜需和加工厂沟通
  3.刚柔板的阻抗线宽需和加工厂商沟通,要多注意刚柔板交接处的线宽变化。
  4.柔板处,走线距板边最好1MM以上
  5.内层孔到导体距离16MIL;VIA到导体距离12MIL
  6.外层焊环大于或等天12MIL
  7.外形拐弯处(内径)添加保护线。

以上参数最好和加工厂商协商,因为每个公司的制程能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深入刚板1MM区域(此区域最好和加工厂商沟通)内不允许有过孔及直角/斜角(圆弧可以)
  2.柔板处的铜 ...

谢谢!
有更详细的资料吗?分享给我学习一下,好吗?

网友B:
你还需要哪些详细的资料?
刚板也好,柔板也好,刚柔结合的板也好做法都差不多啊,只不过是多一些特别的地方而己。没什么特别的啊
不是一样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需要哪些详细的资料?
刚板也好,柔板也好,刚柔结合的板也好做法都差不多啊,只不过是多一些特别的地 ...

呵呵,1.出gerber 有啥不一样吗?

2.弱弱的问问,刚柔结合板,在做pcb 的时候,软板的部分是在板子的outline 之内吗? 还是 那块就没有硬板,是在outline 之外 把trace拉出去呢?

网友B:
你把它当成一个板子,只需要把柔板部分标注出来就可以了。
另外柔板的部分层是没有的,在铺铜/走线时需多加注意。
其它没什么,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它当成一个板子,只需要把柔板部分标注出来就可以了。
另外柔板的部分层是没有的,在铺铜/走线时需多加 ...

外柔板的部分层是没有的? 那走线走到哪个层啊?

网友:
Gerber一样出,几层就出几层,前提是在规划叠层结构时就必须找厂商沟通,确认好叠层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柔板的部分层是没有的? 那走线走到哪个层啊?

换到其他有的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