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盘中孔啊

楼主(2011-11-03):
     这个貌似真找不到资料,需要大家help一下,最好有个教程

网友:
所谓盘中孔是指:过孔直接钻在了焊点上.为了保证焊点的焊接性能不受影响,通常会采用树脂进行塞孔,然后把过孔的表面镀平,使之表面上看不到孔,故称之为盘中孔。盘中孔起到了两个作用:一,起到了各层间的导通作用;二,塞孔后把孔的表面镀平了,这样不会影响到焊点的焊接性能。

楼主:
谢谢你,呵呵。现在用16.3以前用pads的 很多东西都不会摸啊。

网友:
不用谢!盘中孔大多数应用于HDI板中,也是为了节约PCB设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