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出的NC Drill file是空的??

楼主(2011-11-03):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我出的NC Drill file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
你的板上是不是没有过孔哦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导NC DRILL这一层呀
这个步骤你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导NC DRILL这一层呀
这个步骤你有吗?

你好,我用的是AD9,我是按照Files-》Fabrication outputs-》nc drill file 然后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