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肓埋孔过孔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在ROUTER里面走过孔时总会用错孔,本来是该用肓孔的却用了通孔。我做了三种孔,1-2,3-4,1-4。比如我在顶层开始走线,用无模命令L2走到二层,原后再用无模命令L4走到底层,又无模命令L3走到3层。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三种孔都用到了才对。但是我发现只有从顶层到第二层时用了1-2的孔。其它的全都是1-4的孔。但在pads LAYOUT里面又是正常的。求解?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没人关注。

网友:
router的规则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和规则没关系吧?

网友:
你先设一下孔的类型。选自动选择过孔这一项(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