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1-11-03):
AD里快捷键可不可以自己定义?设计原理图时空格键没用,在PCB里面“*”号键不能切换层,卸载重新安装也没用,请教...

网友:
应该是你的键跟其他的快捷键重复了,如你的输入法快捷键,view->toolbars->customize,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的customize工具栏里面复原。

楼主:
谢谢,也可以在DXP—用户定义里面修改所有的快捷键

网友:
ctrl+点击你想要设置的菜单选项,即可以设置自定义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