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中关于使用T point是设置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楼主(2011-11-03):
一组地址总线进行等长设置,使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走线采用T型分叉结构,在每个分叉点插入insert T,然后进行相对延时设置,一组总线的拓扑都是一样的,当时当设置好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后,进行analyze,发现有一条线分析出的线长不对,而且是黄色显示,鼠标放在那里,下面提示analysis failed?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解决了,因为这几条线没有完全走完,所以导致 analysis failed

网友(2013-10-15):
请问下,这T点是绝对的T点还是模拟的T点。就像走T形线一样,T点是否完全放在了T的这个叉上面。还是我们调整。我是新手

网友:
T 點可以是假設性也可以是絕對位置
當一開始設置 T 點時 , 哪只是對佈線結構做設計 , 一切都是假定狀況.
當真的開始拉線時 , 這時候分叉的位置一定要在 T 點上 , 不然就是把 T 點一到分叉的位置上 ( 因為 T 點是一個虛擬的 Pin , 因此才能見使用在 Pin pair 上 ) 這樣的資料才會吻合. 因此這時候的 T 點等同真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