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 键在哪些场合使用

楼主(2011-11-03):
请问各位大大,一般I 键在哪些场合使用会起作用?因为没用过,所以比较好奇想了解下。有碰到过用I键修复成功的案例不。

网友:
没用过,坐等高手。

网友:
    Pads 有时会出现数据错误,移动某些元件或走线会导致软件崩溃,自动关掉,此时可以用I键修复,不过可能会使得一些网络或走线丢失。

网友:
    I键的作用是用于PADS的设计数据库整理.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整理,随时I一下

楼主:
    谢谢,受教了,那我随时I下,会不会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