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瓷片电容与电阻串联的作用

楼主(2011-11-04):
一个高压瓷片电容和一个小电阻串联,把信号输出端或者电源通过这个RC串联到地上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先听听高手解答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DCDC器件或LDO器件输出端,原因是瓷片电容的ESR很低,如果在LDO器件或DCDC器件内部没有加频率补偿电路的话,此瓷片电容会改变整个负反馈检测放大控制电路的极点频率,这样由于负反馈检测放大电路的通频带宽是固定的,极点的改变会引某些原来在安全频率点的信号在整个反馈放大控制电路中的相位发生变化,从而进入不安全的自激振荡区域,这样就容易引起自激情况,出现LDO或DCDC器件输出电压的纹波增大,从而影响电源电路部分的性能!!
串入电阻后,实际上就补偿了上面由于电容的ESR值太小引发的自激问题,从而可以消除自激情况的发生。
不过现在生产的LDO和DCDC等器件内部在反馈放大环路上都加入了频率补偿电路的,输出端滤波电容应该都不用电阻与瓷片电容串联的形式了,直接接瓷片电容就行了。以前老式的DCDC或LDO有可能还需要!!

楼主:
多谢三楼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2012-06-12):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DCDC器件或LDO器件输出端,原因是瓷片电容的ESR很低,如果在LDO器件或DCDC器件内部没有加 ...

牛人,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