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拼板有哪些规范和要求

楼主(2011-11-04):
在什么情况下用vcut或者邮票孔好,以及异型的板型,L的板型等用什么方式,拼好,看了些资料,有些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2012-04-19):
尺寸范围* 从生产角度考虑,理想的尺寸范围是“宽(200 mm~250 mm)×长(250 mm~
330 mm)”。 对PCB 长边尺寸小于125mm、或短边小于100mm 的PCB,采用拼板的方式,使之转
换为符合生产要求的理想尺寸,以便插件和焊接。 对波峰焊,PCB 的外形必须是矩形的(四角
为R=1 mm~2 mm 圆角更好,但不做严格要求)。偏离这种形状会引起PCB 传送不稳、插件时翻
板和波峰焊时熔融焊料汲起等问题。因此,设计时应考虑采用工艺拼板的方式将不规则形状的
PCB 转换为矩形形状,特别是角部缺口一定要补齐,如图2(a)所示,否则要专门为此设计工
装。 b)对纯SMT 板,允许有缺口,但缺口尺寸须小于所在边长度的1/3,应该确保PCB 在链
条上传送平稳,如图2(b)所示。

网友(2013-10-13):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