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怎么检查.IPC 文件?

楼主(2011-11-04):
用CAM350怎么检查.IPC (356) 文件?哪位知道啊。

网友A:
不知楼主是想做开路短路测试?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想做开路短路测试?还是?

是啊,想检查开路和短路。
请问,怎么操作呢。?
我是把gerber file import 到CAM350, 然后,import  .IPC356. 结果出错了。错误提示: 不支持.IPC356,好像支持。IPC350?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支持的,我也是IPC356的。你确定经过相应层的对应选择以及NETLIST的选择?

网友:
你导入的时候选择NELIST,在那个里面选择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支持的,我也是IPC356的。你确定经过相应层的对应选择以及NETLIST的选择?

谢谢。 经过相应层的对应选择? 怎么做对应选择? 在那个选项里呢? 请截个图好吗?

网友:
有没有人有检查步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