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PC(356)文件可以用CAM350做检查吗?

楼主(2011-11-04):
请问.IPC(356)文件可以用CAM350做检查吗?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怎么看从PCB 导出的 IPC文件的正确性?

网友A(2011-12-23):
IPC网表是设计软件输出的一种逻辑网络,与CAM软件建立的物理网络进行对比,可以检查输出的gerber和钻孔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网表是设计软件输出的一种逻辑网络,与CAM软件建立的物理网络进行对比,可以检查输出的gerber和钻孔是否 ...

我的版本是CAM350 version 7.0的,找不到 个啊? 请指点,谢谢!

网友:
你在网站上下载一个9.5的版本即可

网友:
7.0的一样可以,file里面有此导入选项file-import-netlist

网友(2013-11-06):
    学习了,一直都是肉眼检查= =

网友(2020-08-28):
    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B:
IPC网表里面的坐标文件与调入CAM350里面的坐标不一致,也没法对比的,对比之前要先对正的

你好,你说的网标坐标不一样如何去对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