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

楼主(2011-11-04):
安装好pads9.3版本软件,打开时会岀现这个画面,,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好,,,

网友:
没有破解成功.
需要更改license文件.

改为c:\flexlm\license.txt

楼主:
我试过这个方法不行哪,,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建议重装,但是一定要把系统里面的PADS都删除掉,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做这个不N多次了啊,最后成功了

网友:
    试试在软件的安装目录建个Licensing文件夹,并把破解文件放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