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转成PADS问题

楼主(2011-11-04):
pads9.3里面导入Expedition的PCB。发现网络全掉了,只有器件,没有网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网络是显示为0宽度的走线吗?expedition转pads是会丢 很多东西的,但是反过来却很少丢东西

楼主:
不是。。。根本就没有网络。。。。
有谁转过。。。出来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根本就没有网络。。。。
有谁转过。。。出来说说。。。

我转换的有网络但是没有铜皮。而且丝印层是和走线层在一起的,必须一个个修改封装,不然会短路。估计和那个转换的asc映射文件有关。本身两个软件互相转换就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