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导入DXF的时候报错,是什么原因?新手请教

楼主(2011-11-04):
error dxf import .file line 115。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error。是机构给的数据不对,还是我的方法不对??
求教高手!!

网友A:
把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B:
请问哪位大哥有PADS 2007 的安装版,我去市场买的碟里面都是假的,安装上去运行老是出错,拜托,要是哪位有的话,可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C:
    什么error啊?单位不统一?说清楚一点

楼主(2011-12-20):
引用 网友C:
    什么error啊?单位不统一?说清楚一点

我也很晕,把问题告诉机构,又给了我一份,导进来就好了。追问原因,机构说“不知道,我就另存了一遍”。哎~两个菜鸟搞到一起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传上来看看。

机构又给了一份就OK了,也没深究,下次再遇到再来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位大哥有PADS 2007 的安装版,我去市场买的碟里面都是假的,安装上去运行老是出错,拜托,要是哪位有 ...

    我有,怎么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