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FORM窗口上加LOGO图片?(已解决)

楼主(2011-11-04):
如何在FORM窗口上加LOGO图片?

网友A:
In form file place next component:
FIELD <field_name>
  THUMBNAIL <file_name>
  OPTIONS stretch
  FLOC 4 2
  FSIZE 3 2
ENDFIELD

Then copy your icon (file_name.bmp) to %bmp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form file place next component:
FIELD
  THUMBNAIL

按您的意思我设置如下:

FIELD logo
  THUMBNAIL "G:/AXLskill/aaa.bmp"
  OPTIONS stretch
  FLOC 50 2
  FSIZE 10 7
ENDFIELD

返回值为:
Skill > axlFormTest("symbol1.form")
field/value "" = nil (int 0
)doneState 3
t

没有加载成功,这是为什么?

网友A:
And place  file to %bmppath%. (defaults are: "." ".../share/local/pcb/icons" ".../share/pcb/text/icons").

Also, I think, you can try:
THUMBNAIL G:/AXLskill/aaa.bmp
But I never use this way.

And finally, you mast reading API documentation and view examp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d place  file to %bmppath%. (defaults are: "." ".../share/local/pcb/icon ...

  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