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的线宽这么细,实际值却是是0.2呢?

楼主(2011-11-04):
45616

网友:
输“R0.1”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刚用pads,受教了》

网友:
是因为你设置了最小显示线宽,当实际线宽小于这个值的时候线就会被显示成一根细线。使用无模命令R XX(XX为设置的最小显示线宽),设置一个很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