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怎样用多个显示器呢?

楼主(2011-11-04):
如题,坐等大侠

网友:
这跟cadence没关系,跟windows或其它系统及显卡有关系.

网友A:
如果你的显卡有多个显示接口,接多个显示器就行了,和cadence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显卡有多个显示接口,接多个显示器就行了,和cadence没关系

谢谢版主。
请问版主,如果主板可以接出多个显示器,是不是可以不同显示器中显示不同内容?比如一个屏看原理图,一个屏看datasheet,再来一个LAY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请问版主,如果主板可以接出多个显示器,是不是可以不同显示器中显示不同内容?比如一个屏看 ...

那是肯定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撒!

谢谢

明天去装台机去

网友:
买一个一拖二的显卡就行了,呵呵!

网友:
    哦,这个还真的没尝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