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整板的PIN NUMBER

楼主(2011-11-04):
    如题:通过axlDBGetDesign()如何获取整板的Pin Number 如("R1.1","R1.2","R2.1","R2.2","U1.A1","U1.A2",...)
    我知道通过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name可以获得整板的元件名,但axlDBGetDesign()->components~>pin却不行,求解,
    谢谢!!

网友:
    1. coms=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2. pin_number_list=nil
    3. foreach(com coms
    4.         com_pins=com->pins
    5.         foreach(com_pin com_pins
    6.                 sprintf(pin_number "%s.%s" com->name com_pin->number)
    7.                 pin_number_list=cons(pin_number pin_number_list)
    8.         )
    9. )

    即得出pin_number_list

楼主:
    好像不行,没有提示,不知道那里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没有提示,不知道那里搞错了。

    ?不是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要什么提示?

楼主:
    复制你上面的代码,调试的时候没有提示,没有输出

楼主:
    我在调试窗加入你的代码:
    (“ButtonTest”
    coms=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pin_number_list=nil
    foreach(com coms
            com_pins=com->pins
            foreach(com_pin com_pins
                    sprintf(pin_number "%s.%s" com->name com_pin->number)
                    pin_number_list=cons(pin_number pin_number_list)
            )
    )
    )

    重新加载,点上面的ButtonTest按钮好像没反应

楼主:
    再问下,如果知道了某个元件的ID,如何导出它的所有Pin number呢,如得到了R1的ID,要导出R1的所有Pin (“R1.1”,“R1.2”)

    OneCompID = axlSelectByName("COMPONENT"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name)

    为什么Pinlist = OneCompID ->pins~>name 或者 Pinlist = OneCompID ->pins~>number都是nil

    刚摸索着学习,好多不会, 希望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想是因為axlSelectByName取得的dbid會帶括弧,要將括弧去除
    試試看OneCompID = car(axlSelectByName("COMPONENT"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