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不能走线,请教前辈指点,附图,

楼主(2011-11-04):
请教前辈指点

复件 .rar

楼主:
不行,不是那样走线的,要接HDMI接头差分到IC那边,中间那三个ESD元件通过过孔接起来,不过谢谢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差分线属性设置。

网友:
我只是走了下线是可以走差分的,你要在差分线属性里设置线宽线距。。。。

楼主:
这样呀,能不能指点一下,要怎么设置呀,要注意什么的,谢谢

网友:
先选中这一对差分线,点右键 选择make differential net,然后在工具条那里找到project explorer,然后左边会出来一个窗口,在那里选择Net objects,在那里选differential net,找到你刚添加的那对差分线,点右键,选择属性-prorerties,然后填上线宽,线距就可以了,注意,差分线一般都要管控阻抗的。。线宽,线距要讲究下。

网友:
你用的是PADS几?我用9.2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 9.3没遇到过
我当时的解决方法是在layout里将线连上 然后再router里设置规则 然后自动等长
这当中当然还有一些技巧问题 不容易表达 遇到问题时自己再想想吧 或者找找router使用技巧的视频

楼主:
我用的是9.2的,

楼主:
能不能以我那个附档,给徒弟截图出来看看呀,先过谢谢两们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