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MOUNTING HOLE

楼主(2011-11-04):
RT,在板子里面放了MOUNTING HOLE。。。如何把它删除。。。。谢谢。

网友:
选中然后edit——delete就删了啊!如果你是做成封装形式从网表导入的,只能从原理图入手!

网友:
估计楼主的mt是net0 要在editor control-》filter里把net0设置为可编辑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在布线模式下

网友:
Mounting hole可以在布线模式下修改

网友:
在布线模式下,选择mount hole,用“DEL"键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