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1-11-04):
1.对原理图Annotate出现问题,如图

图中元件的编号不同,而且大部分元器件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都怎么处理,求高手指导。
2.关于CIS
不知道是破解的问题 还是系统的问题
我的CIS导出BOM回报database错误
如图

不知道有人能帮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A: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請看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occurence“和”instanc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tml

第二個問題,請其他大俠幫忙回答。小弟沒用過 standard... 做過 BOM 。

另外補充問一下,請問你是使用幾版的 ORCAD ? 補丁到幾版了? 這樣大家才比較好回答,怕是有可能版本的問題,或是沒補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請看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occurence“和”instanc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 ...

谢谢您,我的orcad是16.3的具体版本号是:
CIS Plugin 16.3-p008 (v16-3-85H) 11/17/2009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All rights reserved.
看来是比较老了,

楼主:
我看来你说的那些问题,发现我的还有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如图:
我采用层次式画电路图,但有一页上所有的元器件的属性都是这样的,其他页的都对,不知道黄色的那栏怎么调出来,希望高手帮忙下,谢谢!

网友:
如果你有看完PDF文件,第3,4頁寫得很清楚,只有occurence 才會有黃色欄位。

如果你有看完PDF文件,第2,3頁有告訴你,甚麼時候用occurence ,甚麼時候用instance。

在欄位最前面的(或是最上面)有+號, 把 + 號點開,變成 - 號,就會顯示黃色欄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原理图页不知道怎么,删了,重新粘贴下就好了,原理图是符合occurence的。哈哈!

网友A:
你的 ORCAD  還在 16.3 最原始的版本 (P008版本),建議趕快把補丁安裝一下,可以避免一些不知名的錯誤,目前已經修正到 039 的版本 。(提醒你 : 安裝補丁之後要重新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ORCAD  還在 16.3 最原始的版本 (P008版本),建議趕快把補丁安裝一下,可以避免一些不知名的錯誤,目前 ...

thank you!

网友(2013-08-31):
弱弱地问一句:一直没有理解,黄色的哪一列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