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语音放大芯片经常被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采用的语音芯片是UDA1341TS我采用单声道输出,然后经过TPA701这个芯片放大后通过一个8欧姆1W的喇叭,但是会经常遇到TPA701这个芯片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被击穿,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外围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A:
如果电源正常,肯定是你喇叭阻抗不匹配。还有R214电阻如果为1K的话肯定小了,最好在上面并个102电容。电源的滤波电容也要加大。

楼主:
那意思就是驱动喇叭的负载过大了导致芯片被烧毁了,对吧

网友(2011-12-22):
    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叠加到源端,致使源端过冲。

网友:
    涉及到不熟悉的芯片的话先看DATASHEET,不行再来细节修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正常,肯定是你喇叭阻抗不匹配。还有R214电阻如果为1K的话肯定小了,最好在上面并个102电容。电源的 ...

    那为什么要加一个102的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