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网络走线/Text/铜皮颜色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11-05):
RT,
1、在Expedition中的TOP层网络走线、TEXT、及铜皮,怎么只能是一种颜色。。。
能否像pads一样,可以设置各自的颜色?
2、同时,如果当前层是TOP层,我想关掉当前层的Trace。只能通过上面Trace前面的勾去掉,TOP层前面的勾去不掉。怎么回事。?

网友:
1、不行的,你只能给一个网络的焊盘、过孔、走线、铜皮等设置一种颜色和一种图形方案(实心、空心)等,mentor的个性化定制较差
2、你只能关闭非当前层的其它层显示

网友:
1、铜皮可以单独在display control的net里面单独设置net的颜色,text颜色不能变。
2、当前层是活动层的时候是不能勾掉的。你要把活动层放到其他层去。不过设置以后如果重新翻转到top层的话,top层还是会被激活。只显示当前成可以在display control的general里面选择 display active layer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