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表,导入问题,请高手指点,小弟多谢

楼主(2011-11-05):
#3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ATOM50186_0_USB_ATOM50186_ATOM50186" is renamed to "ATOM50186_0_USB_ATOM50186_ATOM5".
#4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SPEAKER_1_MOLEX53398_0271_SPEAKER" is renamed to "SPEAKER_1_MOLEX53398_0271_SPEAK".
#5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GPS-VPN1513_2_GPS_VPN1513_GPS_VPN1513" is renamed to "GPS-VPN1513_2_GPS_VPN1513_GPS_V".
#6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SIM CARD_2_SIM_ATOM10050030119_SIM_CARD" is renamed to "SIM CARD_2_SIM_ATOM10050030119_".
#7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TD028STEB1_3_FPC_361S_TD028STEB1" is renamed to "TD028STEB1_3_FPC_361S_TD028STEB".
#8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SC6410_18_424_FBGA_27X27_S3C6410 " is renamed to "SC6410_18_424_FBGA_27X27_S3C641".

  这些都是什么问题,哪位仙人帮助看看

 看了半天,没看懂什么意思???

楼主:
#10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1".
Conflicting values: SC6410_18_424_FBGA_27X27_S3C6410  & SC6410_17_424_FBGA_27X27_S3C6410
Property values of "Device","PCB FootPrint", "Class" and "Value" should be identical
 on all sections of the part.
#11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D:\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s3c6410\orcad\6410.dsn" -n "d:\s3c6410\orcad\allegro" -c "D:\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INFO(ORCAP-32005): *** Done ***

果然没什么人气

网友A:
DRC检查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检查过没有?

有查,,没有报错,,元件重复那项也有划,,没有发现drc

网友:
物理检查勾没有,run physical 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10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1".
Confli ...

你的u1对应的symbol是不是分成了很多部分?提示说你的u1各个属性值device footprint value等组合成的part name不一样,查看你的u1的各个部分,是不是有哪一块的属性值不一样,改成一样的即可

网友:
你的名字太长了,软件自动截断重命名了,这个可以不用管,不影响生成网表

楼主: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GND_U_液晶屏". Rename the net for correct netlisting.
  这里面提到的非法字符,是什么意思,,听看明白

请版主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GND_U_液晶屏". Rename the net for correct netlisting.
  这里面提 ...

有中文咧

楼主:
我知道,,这三具中文字,都重命名,改了 里面的汉字已经没有的,整个原理图里,都改过来了,,,可还是提示有非法字符

为什么

楼主:
重新drc后,没有报错,,再导入网表,就出现:#1 ERROR(ORCAP-36044):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GND_U_液晶屏". Rename the net for correct netlisting.
#2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这些,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346342809QQ,欢迎交流,,
小弟新手,请各位前辈多关照

楼主:
好吧,查了好久,还是没发现问题,之前整个原理图里是有几个中文,但后来都改过来了,原理图中没有中文了,,可在导入网表时还是会报如上的错误,,
整个图都查了,应该不像是中文的问题吧,,,还他说的那个报错的GND是什么意思,,
求高手们指点,,
小弟万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名字有中文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drc后,没有报错,,再导入网表,就出现:#1 ERROR(ORCAP-36044):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

edit part
然后option->package properties
把里面的中文去掉

楼主:
中文我知道,中文已经改了,里面没有一个中文字符了,不知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隐藏的中文字符

好的,回去看看,,

楼主:
#1 ERROR(ORCAP-36044):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GND_U_液晶屏". Rename the net for correct netlisting.
#2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之前,是有这个中文字符,但是后来,通过Rename 把中文出神入化改了,无中文字符了,
看了edit part
option->package properties 了,里面没有中文字符,
 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感觉是哪里没有做好,重命名改的字符,好像哪里不对,,有哪里没有改过,导入网表,还是,有如上的,报错,,,
  纠结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1 ERROR(ORCAP-36044):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GND_U_液晶屏". Rename the net for correct  ...

方便的话把你的图发上来吧

网友(2012-06-29):
求助cadence16.5中出现生成网标错误是什么原因啊?急急急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dm365(368)_ip_cam_pb_v1_1b\.
#2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楼主:
有非法字符 ;
查查看再

网友:
修改net,不能有汉字-液晶屏

网友(2012-09-04):
引用 楼主:
重新drc后,没有报错,,再导入网表,就出现:#1 ERROR(ORCAP-36044): Illegal character "? found in net  ...

我的错误和你的一样!奇怪的是,在我机器上不行,在其他同事的机器上就能出来网表!把中文都改掉也不行!不知道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我是重新画了一次,不带任何中文字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