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中封装设计时元件丝印层线宽大概多少合适?

楼主(2011-11-05):
如题,谢谢了

网友A:
最细应该是0.1mm,只要厂商能做的出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细应该是0.1mm,只要厂商能做的出来都行

一般设置的话,多少算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设置的话,多少算合适?

这个随便,只要能做的出来即可!不同的地方要求不一样,自己灵活点嘛!我的话会选择细点,比如6mil-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便,只要能做的出来即可!不同的地方要求不一样,自己灵活点嘛!我的话会选择细点,比如6mil-10mil

多谢版主

网友B:
那版主小一点的封装怎么做啊?比如说0402的电阻 6mil-10mil是不是太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版主小一点的封装怎么做啊?比如说0402的电阻 6mil-10mil是不是太宽了

意思下得了,又不是非要画出来,不画也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