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utility找不到

楼主(2011-11-05):
按照高人指点已经把EE2007.5换成了EE2007.9.2.
却找不到smart utility,请教各位这个菜单在什么位置?

网友:
如果你在菜单里找不到估计是没有装,安装的时候你确定所有的包都勾选了吗

楼主:
不是默认安装啊?那我重装试试。

楼主:
呵呵,确实是安装没有勾选。
下面的组件都是默认不安装的:
smart utility
allegro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
layout and library translator
Schematic translator
估计还会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1-12-07):
我也遇到了 。。。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