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如何镜像Shape? (已解决)

楼主(2011-11-06):
看如下图,我只画了四分之一,对角的那个我spin后就可以复用了,可是现在反对角要镜像后才能复用,如何做到,难不成要导出到其它软件下镜像?

网友A:
试一下,edit/镜像,然后换层;
先命令,再对象,后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edit/镜像,然后换层;
先命令,再对象,后执行。

换层后肯定不行啦,谢谢,那是垂直镜像了,我要的是水平镜像.

网友A:
allegro中所有镜像都是水平的,怎么可能,你把图中文件降阶为16.2的发上来。我帮你弄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中所有镜像都是水平的,怎么可能,你把图中文件降阶为16.2的发上来。我帮你弄一下试试。

附件已上传,谢谢,我认为allegro中所有镜像都是垂直的,不是水平的. 而我试了,对于shape两种都不能镜像,哦,垂直是可以的,只是不是用mirror这个命,是change to....

网友A:
我为啥打不开文件中的SC40P_16_2.brd

貌似没有降阶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为啥打不开文件中的SC40P_16_2.brd

貌似没有降阶成功啊

你随便画个有点形状的shape试一下就是了.不一定用我的文件,我可能没降对还是怎么的.我也不知道 .

网友:
allegro中貌似只能对symbol进行mirror啊。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move--右键temp group,选中目标后done后者complete,
然后左键点击一下这个group,右键 有个mirror geome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move--右键temp group,选中目标后done后者complete,
然后左键点击一下这个group,右键 ...

高,实在是高!! 谢谢啊, 我怎么就没发现这个细节呢,16.5版本,点move后去选中要移动的东西后右菜单中直接点Mirror geometry就搞定了.

网友A:
16.2其实也可以,你那样操作更方便。
你说的change to 能 垂直镜像,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其实也可以,你那样操作更方便。
你说的change to 能 垂直镜像,啥意思?

change to bottom(只对shape而言)等于好比我们罢symbol时的mirror吧,只是如果是文字,那可能就有区别喽,直正mirror文字会变成反的.但change to文字从TOP层看下去就可能不是反的. 总之,想要的功能都有了就好.

网友:
    Move,选对象,然后右键Mirror Geometry

网友:
    氛围很好,互相学习!

楼主:
    今早来试用,又不好用了,镜像后几个东西叠在了一起,要spin后才散开,再rotation到想要的方向....又不知道哪个细节没做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早来试用,又不好用了,镜像后几个东西叠在了一起,要spin后才散开,再rotation到想要的方向....又不知道哪个 ...

option要选user p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要选user pick

原来这样啊,谢谢

网友C:
shape貌似不可以chang to的吧

网友:
谢谢,学习了,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ape貌似不可以chang to的吧

是的,我到现在也不知楼主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