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768K晶振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11-06):
       最近设计了一块电路板,其他工作都挺好,就是晶振经常会不起振,用的芯片是ARM7的STM32.所选用的32.768K晶振的负载电容为6pF,晶振的匹配电容选的是8pF(换过4pF的电容和10pF的电容。能正常起振的话换了这些电容也能正常起振)。问题是不同批次的板子有的能正常起振;有的直接把匹配电容去掉就能正常起振;还有的去掉电容也不行,但用万用表触头碰一下晶振管脚晶振就能起振了,有的能起振当时感觉起振的比较慢。请问有没有高手能指导一下这是为什么。我感觉和匹配电容应该关系不大。因为我都换过,会不会是和板子阻焊剂有关系?还是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呢?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晶振的匹配电容我们用的是12PF,从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晶体输入输出脚间电阻接的多大的?

网友:
接1M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输入输出脚间电阻接的多大的?

一般接1M的电阻.

网友:
查一下你用的晶振规格书(一般32.768K晶振的负载电容是12.5PF,)
如果不考滤,板上走线电容和芯片引脚电容,那么晶振两脚对地的电容都应该是25PF,
如果考滤上述因素,电容取值应大于此值,一般取33PF,
(当然中间电阻的取值也重要,一般是1M,如果大一点的话,电容也相应大一些)

用示波器去量就能起振,明显是负载电容偏小,(示波器表笔对地是有几PF或10几PF的电容)

网友(2011-12-22):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stm32 有32768方面的APP NOTE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块得看看平台与32.768KHZ相关的资料!!

网友:
    7楼所得对!

网友(2012-02-20):
    晶振的谐波电容最好选用规格书里边的,两脚之间并连一个大电阻试下吧。

网友:
    7楼说得对!

网友:
晶振旁边layout出一块地,加工的时候,特意用一坨锡让晶振的外壳和地连接。

网友(2012-04-10):
和紧张的匹配电阻也会有很大的关系哦

网友B:
    1M是EMI用的,上不上都不影响起振

网友(2012-10-18):
    查STM32 datasheet   晶振起振要满足起振条件的一般要形成正反馈 和相位关系才能起振,这些和芯片及电容有关

网友(2013-08-15):
    这个问题;等你仔细看完ST的手册你自然会知道。
原因是温度;在低温下;ST的32.678是不会直起来的。需要开机一段时间;温度上升;才能起来;
资料里给定;需要特定的32.768的。

网友:
    是不是不初始化的时候32.768这个不起振的吧

网友(2013-09-23):
    想知道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试一下,将晶振的输入输出线加宽,试试看

网友(2013-12-14):
    别费那事了,STM的芯片内部RTC有硬伤,5%的晶振起不来是正常现象,ST已经默认了。就算你能振起来,将来实时时钟也会出现跑飞,时钟走不准的问题,能头疼死。

网友(点评):
是喔~?朋友要我幫她選顆 MCU,原本想建議 STM32 說!>_<|||

网友(2014-03-24):
    7楼的哥子说的对,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小弟不曉得您用哪一款 STM32,但查看了一下 STM32L151x6/8/B Datasheet,對於 32.768Hz 的晶振源有些建議事項。

意法半導體(ST Microelectronics)也有一份 MCU Crystal Design Guide。

如附件,請參考!

Caution:
To avoid exceeding the maximum value of CL1 and CL2 (15 pF)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u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CL ≤ 7 pF. Never u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of 12.5 pF.

Example:
If you choo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of CL = 6 pF and Cstray = 2 pF, then CL1 = CL2 = 8 pF.

是晶振負載電容選 6pF,外部匹配電容用 8pF,照您的敘述好像反過來了耶~!

网友:
還有一個疑點︰
照芯片資料上來看,回饋電阻(Feedback Resistor)RF 在芯片內部已經有了,理論上外部不需要再放這顆電阻。如果要放的話,像樓上某一位的建議,試著把阻值加大。(兩個 1M 的電阻併起來只有 500K)

网友:
    晶振供應商對回饋電阻 RF 的建議

    Select the best value for RF (Feedback Resistor).
Recommend Value:
Low kHz Range: between 10MΩ to 20 MΩ
MHz Range: between 100kΩ to 1 MΩ

忘了附文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是EMI用的,上不上都不影响起振

不是吧?这个电阻是内部反向放大器的FB电阻,不能拿吧?

网友(2014-04-26):
我之前看到过晶振说明书标示晶振匹配的计算公式,电容/2+5=负载电容。典型的24m晶振,20pf负载电容,用两个30pf的电容。至于如何快速起振,有次做过实验,如5  6楼所说,加大电阻,会使得起振快些,但至于能不能改善从无但有,有待确认!

网友:
你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应该这么小的!!!如果负载电容6P,那减去你电路板的寄生电容,你的匹配电容根据计算几乎为零了,直接不用接匹配电容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负载电容大一点的晶振,不过这样起振会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