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的钻孔方形的PAD,那热风焊盘的FLASH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1-11-06):
本人新手,想问两个问题
1.如题,圆形的钻孔方形的焊盘,那么热风焊盘的FLASH应该画成圆形还是方形??方形的话是否属于不规则FLASH,数值应该怎么确定?
2.如果一个过孔是要连接地层,而地层与电源层都是用的正片,那么在电源层是如何做到与周围的铺铜相隔离的?

网友:
1、flash也方形, 属于不规则
2、用正片的话,和FLASH没关系了,隔离距离可在约束或者覆铜参数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