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DMI 是否可以外接

楼主(2011-11-07):
    請問版上先進, 因為目前手上有一個案子比較棘手,就是主版上的connect(HDMI) 要經FPC
    外接到另一塊轉板(Micro HDMI)輸出,手機用, 可以這樣使用嘛,FPC可能上下會摺到,FPC如用
四層板如何做,麻煩大家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A:
    可以的.

    FPC如用四层,线路层要走在里面两层,表面两层要做为平面,灌网格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FPC如用四层,线路层要走在里面两层,表面两层要做为平面,灌网格铜.

    Jimmy 大,小弟再請問一下,灌网格铜, 是要鋪網狀地還是實心地, 因為我的訊號是HDMI
信號(阻抗100 +- 10 ),以前做電容式開關,是在pad 周圍和下方鋪網狀地,檢少干擾,我有
試過pad下方鋪實心地,結束訊號會比較弱,那HDMI 上下層的地是要鋪網狀地還是實心地
,麻煩開釋一下....感恩

网友A:
    FPC要灌网格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要灌网格铜.

    Jimmy 大,小弟不才,是否就是網格銅,是嘛...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Jimmy 大,小弟不才,是否就是網格銅,是嘛...感謝

jimmy 大,因初學問的比較多,勿見怪,請問那HDMI 上下層的地是要鋪滿實心地
,不是網狀,這樣會有什麼影響...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 大,因初學問的比較多,勿見怪,請問那HDMI 上下層的地是要鋪滿實心地
    ,不是網狀,這樣會有什麼影響.. ...

实心铜伸曲度没那么好,比较硬.不利于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