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早上终于明白了信号回流电流为何在信号线的正下方这个问题。上图。

楼主(2011-11-07):
(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之前也不知道,现在茅塞顿开了

网友A:
这个也还是结论,原因是还是要到电磁场里找的,原因依照我自己的理解是,电流产生磁场,磁场会产生感应电场阻止电流增加,于是就要对线路做功,导线固定的情况下只有对返回路径做功,这样返回路径就被推移了,产生的磁场强度越大,做功越明显,就是显化为频率越高回路越靠近传输线,出现趋肤效应也是如此。电感是磁通与电流的正比例系数,就到了你上图说明的表述。

网友(点评):
感觉在这里还是不要说做功的事情,因为很不好理解。可以把参考面分成无数个和信号线平行的传输线,这样当信号线上电流发生变化时,距离该信号线最近的传输线周围磁场变化最大,所以该位置产生的电流最大,所以。。。

网友:
LS理解很深,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得回去恶补下电磁场理论去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为啥做功越大显为越靠近传输线

网友(2011-12-09):
    左右手定理结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呵呵

网友:
    没有理解,不过结论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直接从阻抗最小的角度来就理解最简单!

楼主:
    是啊。環路的包圍面積最小。這條環路的電感也就最小,其阻抗也就最小。電流總是沿阻抗最小的路徑流動。

    其實,初中課本裡邊就講:並聯電路中,電阻小的元件,通過的電流就大。

推而廣之:可以把返回路徑等效為:大的阻抗並聯上小的阻抗。再回到“返回路徑為何在信號線下邊”這個結論中來。這個問題就很好解了。

网友(点评):
電流總是沿阻抗最小的路徑流動,,,,,,,,,,,,,,,,,,,,

网友(2012-01-10):
电磁场理论才是根本原因啊

网友:
    其实从频域来说,一个波形可以由无数个正弦波组成。 如果一个频谱感受到的阻抗大于377 则在空气中传输、如果感受到的阻抗小于377 , 而传输线两点的距离 让信号感受到的阻抗大于导线下方的阻抗。则信号从传输线下方流动。如果频谱频率更小,小于100MHz 那么信号就走的是传输线亮点之间的最近距离了。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EMI  、互容(电场)、互感(磁场) 的数学原理。

楼主(2012-02-10):
    我认为只要能解释这个现象即可,不一定非得電磁場理論。。。。

网友B(2012-03-29):
    请问一下,正上方和正下方的感抗是一样的,信号的参考平面在信号的上面和下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这个没区别,想想对称带状线

网友:
    不知道怎样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正上方和正下方的感抗是一样的,信号的参考平面在信号的上面和下面有什么区别吗?

NO NO.你得把正上方和正下方的线看作是一个整体。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不能分开看。

网友:
    环路面积最小,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通量为穿过闭合线的磁力线和该面的点积。而电感为单位时间内磁通量的变化率。所以闭合环路面积越大,电感越大。电感越大,电阻越大。所以说在正下方的电感回路面积最小,电阻最小,这样回路电流沿最小的阻抗路径返回。

网友(2012-08-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还是结论,原因是还是要到电磁场里找的,原因依照我自己的理解是,电流产生磁场,磁场会产生感应电场 ...

 不错,顶..................很有道理

网友:
    很高深,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環路的包圍面積最小。這條環路的電感也就最小,其阻抗也就最小。電流總是沿阻抗最小的路徑流動。

 ...

学习了。前面听过这个理论。

网友(2012-09-24):
确实用阻抗理解比较直观 电磁效应解释比较理论了。。。

网友:
回流路径是阻抗最小的路径。下面断开了,就不是了。

网友(2013-03-02):
只能理解结论

网友(2013-09-09):
    电生磁,磁生电;电场和磁场是分不开的。我也是最近才弄明白的,还是多找些资料补习补习。

网友(2014-01-14):
    应该是磁通量最小吧,所以高频情况下环路面积越小越好。

网友(2014-04-19):
    上下方向的电流时相反,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那样就可以相互抵消了,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2014-10-17):
引用 楼主:
是啊。環路的包圍面積最小。這條環路的電感也就最小,其阻抗也就最小。電流總是沿阻抗最小的路徑流動。

 ...

在仿真的时候,看到了这种现象。不知道其中的原理。现在知道了!

网友:
    这样说容易理解 不要太深究了

网友(2016-01-06):
    怎么看不到什么呢!

网友:
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得回去恶补下电磁场理论

网友(2016-03-20):
这张图还是比较形象的。

网友(2016-06-30):
! ]# _- C5 J3 }2 {直接从阻抗最小的角度来就理解最简单!

网友(2016-09-04):
只要记住信号回流总是走感性最小的路径,注意不是电阻最小的路径,也可以说是走阻抗最匹配的路径。什么时候感性最小,就是环路面积最小,对于有完整参考面的信号来说,就是贴着走线的路径,就是环路面积最小。

网友(2017-09-12):
那請問高速跟低速是以多少速度來做區分呢?
低速是多少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