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花瓣孔无法显示问题求教

楼主(2011-11-07):
现在手上有块板子,零件钻孔已经做了Flash,但是负片层钻孔与地(或电源层)直接相连,花瓣孔跑出不出来,如图

我在cmd 里输了flash_convert *.brd,但还是跑不出来,如图

请问该怎么才能在负片层把花瓣孔跑出来,谢谢!

网友:
又一新名词

网友A:
    这个其实没什么技巧, 先确定库是ok的, 再看看PAD路径,还要叠层是否为负片了,基本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没什么技巧, 先确定库是ok的, 再看看PAD路径,还要叠层是否为负片了,基本就这些了。

你好,首先如果没库没对好的话零件是到不入板子的,对吧。现在零件在板子里说明库对上了,是吧。还有不仅是thermal跑不出来,所有的pin都和内层连起来了!晕啊!!不过把Power和地都换成正片就能隔开了,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了!!!!

网友:
    这还分析什么???  你说“换成正片就能隔开了”,那就是库里面的PIN的FLASH没有建立?

网友A:
    首先确定库是ok的,要打开去看,去检查!!不要去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库是ok的,要打开去看,去检查!!不要去猜!!

    你好,我检查过了,貌似没问题啊,如图,请帮忙看看到底哪有问题,谢谢!

网友A:
    那还有个地方你去试试吧!
在Setup\Design parameter\Thermal pads的选项看有没有打开??
    没打开也不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个地方你去试试吧!
    在Setup\Design parameter\Thermal pads的选项看有没有打开??
    没打开也不会显 ...

    谢了!

网友:
    看楼主折腾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上各位说的要打开的,要检查的等等全部都是OK的,但负片层就是不显示花焊盘,为这事一直还在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
    filled pad

    把net高亮去掉就会有了

网友(2013-10-21):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个地方你去试试吧!
    在Setup\Design parameter\Thermal pads的选项看有没有打开??
没打开也不会 ...

    这个打开了为什么PIN的solder mask会不见了呢?

网友:
    这个跟solder mask完全没关系?? 完全在不同的层!
    负片的连接方式,怎么会影响到solder mask层呢? 先把基本概念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