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走等长线啊,那个建立netclass的方法我照着来不行啊~

楼主(2011-11-07):
 ~ 先建立netclass,最后T,R,设置完后走线,没有出来蛇形线啊,而且只能选择最长走线的那个,其他报错~

shift+a倒是可以走,不过没等长啊,光走蛇形线了~

网友:
t_r.........再左鍵按住你要等長的線。再TABLE鍵。。再進裡有個FORM NET. 設最長的線。。。。試試。

网友:
是先把線走完。再調走線的。T R.

另一種是一開始就走蛇形的。SHIFT+A

网友(2012-01-13):
仔细看教程啊。。。开始我就是没注意看,我也是2-3次才成功的。。。

网友:
protel dxp怎么样走等长线呀!

网友:
要做到等长,基本上会用到蛇形走线,shift+a是模式切换,然后再打开显示走线长度(shift+g),后面就看你怎么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