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可以有電氣特性嗎

楼主(2011-11-07):
如果客戶只給GERBER , 但不願給LAYOUT檔 , 是否有別的方式 例如:請對方給某種檔 , 再IMPORT進來  就可知其NET?

网友:
gerber没有电器特性,如果有,那不是泄密啦。 呵呵。

网友(2012-03-03):
应该没有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的呢

网友(2012-04-19):
可以通过GERBWR转DXF在导入到PROTEL到PADS

网友:
通常拿到gerber,通过软件可以自己产生网络连接关系,但是想让客户提供原始的网络连接,客户的风险就比较大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