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网络的铜皮删不掉,晕

楼主(2011-11-07):
楼主呀,我在更改一块PCB板,重新导的网表,大部分网络与原来相同,但是有一些在导放新网表后变了。新的PCB的无网络铜皮无法删掉,也无法移动,只能在选择网格时选到,请指点如何将其删掉呢?

网友A:
随便在这块铜里面挖掉一小块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在这块铜里面挖掉一小块就可以删除了。。。。

您好,有没有更具体的步骤方法呢?刚才挖铜时只能挖到有网络及可选择的铜,现在这个铜根本都选不到

楼主:
现在发现凡是没有网络的过孔也无法删掉,在导网表前是有网络的,高手请站出来提点一下呀!重申一下:无网络的过孔与铜皮删不掉

网友:
如果你用删除孤铜的命令它能高亮的话,用我说的方法是可以删的。

网友:
propertise 有没有fix属性啊?

楼主:
是FIX了,谢谢提醒

网友:
试过打开boundary操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