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线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1-11-07):
这个说的是不是下面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几层板哦?如果是2层的话,就是第一附图的问题,二者你的信号是高速吗,如果不是高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几层板哦?如果是2层的话,就是第一附图的问题,二者你的信号是高速吗,如果不是高速,问题不大!

谢谢    那个不是高速的  只是拿来做个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