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原理图封装创建完毕之后,重新修改相应的Bank?

楼主(2011-11-07):
如题,想把已经创建好了的封装的两个不同package(U1B,U1C)中的Bank互换。

比如,原来在package U1B中,Bank12和Bank11放在一起,

                                   U1C中,Bank13和Bank20放在一起。

现在想把Bank12和Bank20放在U1B中,

              Bank11和Bank13放在U1C中。也就是说想把Bank11和Bank20互换一下。

请问各位capture高手,想达到上述目的,如何操作?

网友:
好像沒有甚麼好方法。
第一種方法,重建新的封裝庫,然後刪除舊元件,再上放入新的元件。
第二種方法,直接編輯該元件封裝,將管腳換掉。

楼主:
jacklee,第二种方法,如何将管脚换掉,能详细说一下吗?多谢

网友:
例如 : 在 U1B 點選元件的管腳,之後再點選滑鼠右鍵,選擇編輯屬性,如下圖。編輯完後退出,選擇全部更新。然後在 U1C 做相同的修改,記得要全部更新。

楼主:
感谢jacklee,论坛里很多像您一样热心的大侠值得我们这么新人们好好学习。
你的回答总是图文并茂,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