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板上电,串行FLASH无输出,系统不能启动

楼主(2011-11-07):
小弟刚入行,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弱,请大家海涵~

目前手上有一片板子,刚完工,正开始调试,基本的阻抗、纹波,时钟等测试正常,CPU是由SOIC-8串行flash启动。

正常程序应该是CPU输出时钟、片选信号和类似地址线的SI信号到flash,由SO脚输出,存至RAM,系统启动,但是将软件烧写进去后,系统并不能启动,测试flash有clock,有片选,input脚有信号,但是output脚从上电开始就无信号(维持低电平0),请问各位是否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测试或者调试相关建议的没?先谢谢了!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烧写软件的工具是OK的,软件版本也是对的。

网友:
用的什么CPU,确定CPU不需要其他的配置就可以直接从SPI flash  boot?

楼主(2012-04-16):
好吧,我回来了,问题的原因后来找到了:

SPI串行FLASH启动时,系统读的前面16个字节,定义了操作模式等一些基本的东西。在软件编译的时候,没有加上这16个引导字节。
即用烧写器烧程序时,需要手动加上16个引导字节。在boot程序里面使用软件升级时,则不需要加着16位引导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