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问题,我没找到在哪设置

楼主(2011-11-08):
    就是我新建一个原理图元器件的时候,画元器件外观的时候,有个最小长度吧,因为我是拷贝了原来的一个器件然后再就改的,但是画线一起步就是很长了,原来的很短的很小的一些形状现在画不出来,不知道这个是在哪设置,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先。

楼主:
    这个问题很小白吗,我真的没找到怎么设置啊,谢谢谢谢大伙。

网友:
    [但是画线一起步就是很长了,原来的很短的很小的一些形状现在画不出来,] 是不是的格点设置~ 设置小一点 呵呵~

网友:
    1)格点设置小一点
2)可以将自动对齐到格点的勾选项去掉

楼主:
    谢谢两位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