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大,DRC OFF了,但POWERPCB零件放置还是放不上去,点解?

楼主(2011-11-08):
请问大大,DRC OFF了,但POWERPCB零件放置还是放不上去,点解?

网友:
右键,select component后,选中你要放置的器件,ctrl+e,想怎么移都行的

楼主:
抱歉!让你误解了,是不知道怎么了,零件放不上这区!我检查过是安全的间距啊!

网友(点评):
将文件发上来嘛

网友:
有图也无真相,楼主还是上原文件吧,这样猜迷语也猜不中

网友:
在layout这边 选中零件后是想怎么移就怎么移的。估计楼主可能是操作不规范吧。

网友:
把自动推挤关了就好

网友:
哇, 一个LOGO 比图还要大

楼主:
附上来了,真的好怪!下面区块的零件删除后就可以了!我想是跟自动布线有关吧!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取消!你可以试试哦!

楼主:
啊~~Nudge OFF,怎么没想到!是这个造成的没错,真是太感谢了!
想再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同样的状况,为何附件中,左边那区相对位置的零件居然可以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