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全局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AD6.7中,用shift + F,全局查找相同的元器件,设置好以后,用 open currents 确实可以把全部都找到,

并标识出来,但是我在修改其中的一个 属性,比如值,以后,只有 current document 中的那些满足条件的

元器件的属性修改了,其他的页面中的值 并没用改变。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那就一张一张改啊,

网友:
呵呵,不是很清楚楼主所说的啊

楼主:
楼上不经常用AD吧,全局修改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中需要把全部SCH文档打开,PCB 中就不用了  如图:

原理图中

原理图中

PCB中

PCB中

网友:
这点不如99se,99里面是可以改成全工程范围修改的;猜测可能是和操作系统读写权限有关,文档不打开就不能修改?

网友:
你需要将工程下面的所有图页打开,再按以上方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