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从别人PCB例子中导出元件的封装

楼主(2011-11-08):
allegro怎样从别人PCB例子中导出做需元件的封装
好像原理图CIS里也可以导出原理图封装,但不是怎样操作

网友:
file/expott/library就可以。原理图封装在design cache里面,要拷贝。

楼主:
那PCB例子(*.brd)中导出做需元件的封装,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PCB例子(*.brd)中导出做需元件的封装,该怎么做。

就按上面的步骤,软件本身只能全部导出。想单独导某一个,论坛里有这样的skill,你可以找找。

网友A:
16.5可以设置保护brd文件,禁止导出封装、禁止修改brd文件。
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5可以设置保护brd文件,禁止导出封装、禁止修改brd文件。
这个功能不错。

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实现??

设置密码锁定
--------------------------------

导封装的log文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密码锁定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2012-12-19):
看看,学学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