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DATESHEET 创元件封装

楼主(2011-11-08):
    CAPTURE是否可以由PDF资料导放管脚名和类型创封装?

网友A:
    有可能,但是不是直接達成創建封裝,需要不同的程序加工。但是也不是每份的 PDF 都可以用來轉換。

基本步驟: 將 PDF 不需要的部分加以裁剪,然後另存成 WORD 的文字檔。再由 WORD 把表格複製到 EXCEL 裡面,由 EXCEL  編排管腳的順序和欄位的前後 (因為EXCEL有排序功能) 。再由 EXCEL 以整列的方式,複製到 ORCAD 的表格。當 ORCAD 由表格產生圖形的封裝之後,再部調整封裝外觀。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另外一種方式,將 PDF 原封不動轉成 WORD 文字,在 WORD 上面剪裁,之後加工步驟同上。

    以上方法僅供參考。(針對超過 100 根管腳的芯片,算是超級好用的,可以省去打字的麻煩,以及避免打錯字)

楼主:
    这样可否一个元件由几个PART,管脚类型是否只能为CAPTURE已存在的类型?

网友:
    上面所說的方法,可以形成單一封裝的元件的畫法,也可以一個元件有好幾個的PART的畫法。

网友B(2012-05-10):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但是不是直接達成創建封裝,需要不同的程序加工。但是也不是每份的 PDF 都可以用來轉換。

基本步 ...

借助symbol wizard岂不是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助symbol wizard岂不是更方便

我沒用過 Symbol wizard ,好像 ORCAD 畫原理圖也沒有此功能,不知大俠可否解說一下,告訴大家那兒有軟件以及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沒用過 Symbol wizard ,好像 ORCAD 畫原理圖也沒有此功能,不知大俠可否解說一下,告訴大家那兒有軟件 ...

我说的是利用PCB Matrix Symbol Wizard来进行Symbol 的快速创建,我也没必要写教程,网上就有个很详细的,一下是网址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8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利用PCB Matrix Symbol Wizard来进行Symbol 的快速创建,我也没必要写教程,网上就有个很详细的, ...

    哇,多谢奖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