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等长走线问题!

楼主(2011-11-08):
一直没能明白DDR里面的等长走线是如何等长的,谁跟谁等长?
DQ(0-7;8-15)数据线;
DQS--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DM--这个也不明白?
时钟单端(双端)的,都是谁跟谁等长?相互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A:
DQS:数据选通信号,DQS 是DDR中的重要功能,它的功能主要用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准确的区分出每个传输周期,并便于接收方准确接收数据。每一颗芯片都有一个DQS 信号线,它是双向的,在写入时它用来传送由北桥发来的DQS 信号,读取时,则由芯片生成DQS 向北桥发送。完全可以说,它就是数据的同步信号。
DM(DQM):数据掩码信号.

所有的信号线(包括数据,地址,控制线)都要跟时钟线等长.

误差+/- 5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S:数据选通信号,DQS 是DDR中的重要功能,它的功能主要用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准确的区分出每个传输周期,并 ...

谢谢你的讲解,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S:数据选通信号,DQS 是DDR中的重要功能,它的功能主要用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准确的区分出每个传输周期,并 ...

谢谢讲解
!!!!!

网友:
不一定吧。我公司有的2层PCB的DDR2走线是2 2 包地。。。

网友(2012-03-06):
应该是DQS要和DQ等长,地址线和控制线要和时钟信号等长吧,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不要太大!

网友B:
发觉对DDR等长的做法都不一样,以前我也是把所有的线等长,那个苦啊!后面接触一个做IC的原厂客户,他要求,D0-D7,DQS,DM组内等长,剩下的如地址,时钟,控制等长。那4组数据线不要相差太大,和地址,时钟就没要求。我一直按照这种要求去做。最近做的DDR3,时钟跑400M。4组数据线都在1000MIL左右,但地址,时钟到两个DDR的等长就是一个是1700MIL,一个是1900MIL。也跑得好好的。处理过4个DDR2,双CS的,就跟同CS的两个DDR进行等长,两个不同CS的DDR也没要求。(比如U1,U2是共CS0;U3,U4是共CS1,那就U1和U2为一整体等长,U3和U4为一整体等长,它两整体就不需要等长)我就是这样处理的,表达得不好,希望不要见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觉对DDR等长的做法都不一样,以前我也是把所有的线等长,那个苦啊!后面接触一个做IC的原厂客户,他要求, ...

主要是要看是什么主芯片。

每个厂家的芯片对等长要求都不一样。

如果全部做等长的话,是最保险的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看是什么主芯片。

每个厂家的芯片对等长要求都不一样。

很少保证所有信号线都与时钟等长吧
1、数据线4组,组内等长(包括DQS DQM),组与组之间不要差别太大,最好也等长;
2、地址、控制、命令、时钟等长。
目前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保证所有信号线都与时钟等长吧
1、数据线4组,组内等长(包括DQS DQM),组与组之间不要差别太大,最 ...

一片DDR的话,最好是做等长。

两片DDR的话,通常可以将数据与地址线的误差放大一点:比如500或1000mil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少保证所有信号线都与时钟等长吧
1、数据线4组,组内等长(包括DQS DQM),组与组之间不要差别太大,最 ...

我现在比较困惑如何做到一组相差不大于80MIL,4组之间差距相对比较小,要做蛇形走线,能请教下怎么做蛇形走线能满足相差不大于80MIL的要求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同一组的误差非常好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比较困惑如何做到一组相差不大于80MIL,4组之间差距相对比较小,要做蛇形走线,能请教下怎么做蛇形 ...

设好约束,就可以控制

网友:
能帮我截图吗,我还是比较不明白,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一组的误差非常好控制的。

是在PIN PAIR 里面设置吗?设置完之后没有出现蛇形走线提示条,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保证所有信号线都与时钟等长吧
1、数据线4组,组内等长(包括DQS DQM),组与组之间不要差别太大,最 ...

你的 地址 是时钟等长的话,一般时钟都比地址短很多,那就是要把时钟绕成和地址线一样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PIN PAIR 里面设置吗?设置完之后没有出现蛇形走线提示条,怎么回事?谢谢

看图:

网友(2012-06-10):
    等长问题还是比较模糊,希望有更详细解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