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加泪滴?

楼主(2011-11-08):
  看到那个讨论泪滴的帖子想到的这个问题,我记得加泪滴会引起线的阻抗变化,使得阻抗不均匀,所以在高速板上好像没人加泪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当初为什么会有泪滴这东西?是为了美观?不容易脱落?

网友:
不容易脱落? 特别是DIP 的元件,没有泪第2次焊接的时候,线很容易断

网友:
因为泪滴只有很短的距离,而且通常引脚带来的不匹配要比这泪滴大的多,所以我认为不会存在很大的阻抗匹配。我做板必定要泪滴,钻孔时可靠性好一点。

网友:
现在的高速板一般都不加泪滴,为了防止泪滴带来的阻抗变化

网友:
我们公司所有的板都不允许加泪滴.

除非是很简单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