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定义输出SMD元件坐标

楼主(2011-11-08):
想要向高手们请教的是,在PCB中自定义X/Y轴坐标刻度,如何输出SMD元件的坐标。

如:X轴以0、10、20----为刻度,  Y轴以A、B、C---为刻度。如何输出R10:A20?

可参照附件!

楼主:
大家有用到这功能的吗?麻烦赐教一下吧!

网友A:
没有用到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此功能.

恩,谢谢jimmy

这是德国人做的板子,做的很标致,漂亮极了。用到好多功能,都是比较精深的一些功能,一直再慢慢研究呢。

这是我们老总之前待过的公司的板子以及元件库,信息做的非常全,只是还有好多还没摸透,慢慢啃吧!

网友B:
“如何输出R10:A20?”
----------------------------------
R10:A20到底指什么?

如果你是指标尺的话,让结构工程师画个1:1的刻度尺并定义原点,导入dxf,再将pcb的原点改为dxf的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输出R10:A20?”

R10:A20到底指什么?

R10:A20 这个指的是,R10 这颗电阻的位置是A20(横坐标20,纵坐标A)。大体上是这个意思。

这主要是方便维修的时候,查看原理图时,比如我要找R10这颗电阻,我可以在Location图上(安装层Assembly)方便快速的找到位置。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想应该有其它更便捷的方法。

楼主:
貌似没得救了

楼主:
木得救啦!

网友C:
你可以把先把PCB的原件做表导出来,再到EXC里面去转啊,设置下你想要的A是代表X的B是代表Y的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先把PCB的原件做表导出来,再到EXC里面去转啊,设置下你想要的A是代表X的B是代表Y的值啊

   恩,谢谢,现在知道了。谢谢! 之前我把问题想复杂了,只需自己用2D Line画一个1:1的刻度,原点设为PCB的原点,直接设置好单位mm,然后直接导出。

网友D:
为什么只要个大概值? 精确值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只要个大概值? 精确值不要吗?

导出来的是精确值,只是刻度以大概值标识出来,只是为了方便维修时找准位置。如R10(83.56,107.34),我在找的时候在(85,110)的坐标范围内找R10就比较容易啦。当然你也可以把刻度设置的很精确。

网友E(2012-02-13):
我所知道的是在blueprint这种软件中可以实现,我刚才试了一下,可以的,不过我从来不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所知道的是在blueprint这种软件中可以实现,我刚才试了一下,可以的,不过我从来不标的!

PADS Layout本身也可以实现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