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的快捷键能导出来吗?

楼主(2011-11-08):
如题,想将自己的快捷键设置后保存或导出,给另外几台电脑使用相同的快捷键.而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去设置.

AD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可以的
1、右上角的DXP>>>Preferences

2、弹出下图,箭头1是导出配置文件,箭头2是加载配置文件。

3、点击 Save to file

4、弹出 保存配置文件的路径选择及文件名界面 ,选择好路径后,点保存。

5、将导出的配置文件拷贝到其它电脑,同样进入到Preferences ,将配置文件加载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知道.就是以为没有包括快捷键

网友:
楼上导出来的是软件的全部设置了,不过中间也包括了快捷键的  呵呵,

网友:
我也想到一楼那方法。但没敢说。怕不包括快捷键。

网友:
快捷键可以保存“DXP.rcs”文件,这个一般在C盘环境配置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