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库的问题(Electrical Type)

楼主(2011-11-08):
1金币
有谁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我做了一个器件库,把Electrical Type设为Input时放在原理图后引脚下面就会出现波纹线。这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连上带网络的线就会自动消失吧

网友:
一般都是PASSIVE ,都没有什么问题....